[不开机]
请问下大佬门。苹果5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21-12-19):
上图是网上找的。可能不是苹果5的。和我板子差不多位置。不过我板子上的芯片比图中还小。
苹果5 的手机
故障不开机。。供电短路。。电池接口接上电压。。短路  2.5A电流。。松香发找到图上位置的小芯片。。不知道是什么。。求教大佬们。。拿了能不能开机。。

网友A:
复位管子,拿了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管子,拿了不开机的

这个短路了。是不是后面电源芯片也会坏

网友B:
电源转换IC有图纸看图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转换IC有图纸看图纸嘛

我没图纸,能不能截个图
见笑

网友:
听古老的机器

网友:
充电电路+USB通讯

网友:
这个图纸一大把

网友:
发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