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杂牌海尔32寸LED-32Q5A-1芯片TSUMV59XU-Z1偶尔能开机

楼主(2021-12-19):
杂牌海尔32寸液晶电视型号:LED-32Q5A-1,
芯片:TSUMV59XU-Z1,
存储器:winband 25Q32FVSIG,
显示条:HV320WHB-N80 Rev1.0

故障:偶尔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能开机时可以进行二次开机。

正常开机,屏幕显示正常,万用表量U100的70脚POW-EN电压为3.24V,经过电阻到达Q7基极0.66V,最终使Q8导通,Q8集电极与U6输入端达到 5.21V,正常输出1.78V,机器开机正常。关机休眠时,U100的70脚POW-EN电压为0.03V,经过电阻到达Q7基极0.02V,相当于没有电压,Q8截止,Q8集电极与U6输入端只有0.01V,此时U6输出没有1.78V。

不能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不变蓝,红灯有时很暗,万用表量U100的70脚POW-EN电压为2.24V,经过电阻到达Q7基极0.34V,Q8集电极3.4-4.4V,没有完全导通,导致U6的输入端不稳定,影响1.8V输出(实测1.78V)。高度怀疑U100、Q7与Q8周围虚焊,对Q7、Q8及附加电路用热风枪或电烙铁补焊,同时对U100 (TSUMV59XU-Z1)用热风枪或电烙铁补焊,补焊前引脚涂好焊宝。偶尔不开机现象好转,如果还有这种情况,可以进行编程器导出程序,对25Q32FVSIG进行清空,再写入程序即可,一般故障可以排除。也可以寻找相同型号固件写入。

网友A:
遇见一个奇葩的故障,就是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开不开,高压板,主板都换了还一样,搞的我都不自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见一个奇葩的故障,就是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开不开,高压板,主板都换了还一样,搞的我都不自信了

不能二次开机,查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二次开机,查复位电路

问题是我电源板,和主板都是买的新的,除了屏没换全换完了

网友:
没电还是没有光啊  没电2个板都换了.就是开关 或是遥控红外板的问题了.  没光就是灯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