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f 不定时死机 不定时黑

楼主(2021-12-19):
开机能进系统,不定时黑屏,经测试,主机死机,cpu风扇能转,测,cpu没开启电压,内存没供电,两个三极管,测试6小时,正常用了

网友:
有一块不定时不出CPU供电的,供电,升压,开启,基准都正常

网友A:
下面的三极管咋越看越像ME供电附近的?

网友:
这位兄弟拍的够清楚,讲的够清楚,受益了。

网友:
不定时死机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三极管咋越看越像ME供电附近的?

我倒觉得像DDR4供电vpp2.5v。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精湛

网友:
要是能说一下时序测量更好

网友:
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受益了。

网友:
拆掉就成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3221vpu引脚连着功率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