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讯景 570 4g不认卡了 no vbios

楼主(2021-12-19):
本来能认到卡的 ,拆了显存 值球后就不认卡了, no vbios,怎么解决啊大佬们 讯景570 4g

网友A:
为什么拆显存???测量核心显存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拆显存???测量核心显存阻值

准备4g改8g的  还没刷bios 就拆了,然后又把4g显存装回去了 就显示 no vbios了 进windows 不认了

网友:
显存拆坏了

网友B:
显存是不是短路了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现在有吗?

网友C:
显存有问题了或者就是配置电阻吹掉了

网友:
量了电压 0.9 v 1.5v 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是不是短路了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现在有吗?

量了电压 0.9 v 1.5v 都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有问题了或者就是配置电阻吹掉了

旁边电阻没掉的 怎么测显存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测试软件测呀,不过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旁边电阻没掉的 怎么测显存是不是坏了啊

加热下  你轻轻推下你装的显存

网友:
换个bois芯片,bois芯片坏了只有64kb

网友:
我改了几百片了,没翻过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