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16u1 板号:MS-16U11 VER:1.0 高清图和bios

楼主(2021-12-19):
MSI MS-16u1 板号:MS-16U11 VER:1.0 高清图和bios

高清图
bios

网友:
挺高大上的这主板

网友A:
把各项阻值和电压都 标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过能不能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用,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用,没碰到过

亮机读的 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各项阻值和电压都 标出来就完美了

忙没有时间弄 这个机器CPU功耗很大 显卡也费电 出问题大概率就是这些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这种原机备份的刷到其他机器上开机慢!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过能不能用

可以用,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