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h410m-k主板声卡驱动丢失BIOS

楼主(2021-12-19):
华硕h410m-k主板声卡驱动丢失BIOS,华硕h410m-k主板正常之前看看BIOS版本是不是2802,不是的话一定要刷这个BIOS,不然过一两个月就没声卡驱动了,刷了这个BIOS要重装系统才会有声卡驱动

PRIME-H410M-K-R2-ASUS-2802(1).CAP

网友:
很少见BIOS里面带声卡驱动的了

网友:
官网不是有么?貌似华硕主板可以直接在线升级

网友:
为啥一个月之后没有声卡驱动?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跟BIOS没关系吧!

网友(2022-03-23):
真的遇到了,识别不了声卡后刷了还有用吗

网友:
刷了,要重装系统,重装系统之后如果还不行,就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