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不通电,红包答谢

楼主(2021-12-19):
插电led501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这个是电源板电压

网友:
求大佬带带,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
闪一下电源有电压嘛?电源坏的居多先量量

网友:
看下电源输出一直正常不,特别是加电瞬间

网友:
有电源板建议先换个电源板

网友:
插眼等后续

网友:
直接可调电源12V接上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换电源板搞定收钱

网友:
摸下电源板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问题就出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