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开机长鸣

楼主(2021-12-19):
技嘉B75开机长鸣 开机左上角就一横杠 卡住不动

网友:
死机了,查查有没有接触不良吧

网友:
横岗会闪烁不?键盘有反应嘛?

网友A:
没有显卡,用集显吗?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
检测下IO检测电路,估计是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显卡,用集显吗?

你这水贴水的过分了啊,这么大个显卡没看到?

网友:
咋解决的,楼主大神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这帖子水分来的吧

网友:
刷个BIOS就搞定

网友:
内存检查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这这这水贴

网友:
拔掉硬盘线试试

网友:
如果拔掉所有硬盘都不行,就换一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没有内存更换的话,就用橡皮擦擦内存条金手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问题,BIOS也刷过了桥也换了一个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水贴水的过分了啊,这么大个显卡没看到?

我的意思是两张图,一张装了显卡,一张没有用集显,两种情况都是一个故障现象?

网友:
拆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h61也是这个样,不知道咋办了。。光标直接卡死,要么就是bios界面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两张图,一张装了显卡,一张没有用集显,两种情况都是一个故障现象?

lpsbbb  别人给你试一下集成和独立状态,图纸看惯了不会看图片了

网友:
不管3721,三板斧先砍它一个再说

网友:
硬盘检测不过

网友:
卡外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