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修技嘉1080ti这款板子的吗?

楼主(2021-12-20):
有在修这款板子的吗?麻烦帮拍个圈中的图片,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是 1080ti Aor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 1080ti Aorus

谢谢你的图片,按照你的排列组合了,显卡频率还是拉不满,应该还是对不上,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图片,按照你的排列组合了,显卡频率还是拉不满,应该还是对不上,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

你用的是Aorus的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orus的BIOS吗?

是的BIOS没动过  这个地方是进水的,我看着焊盘像是掉件的,没想到装上去不行,频率拉不满

网友:
少东西了嘛

网友:
是的,不知道这款板子具体的排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BIOS没动过  这个地方是进水的,我看着焊盘像是掉件的,没想到装上去不行,频率拉不满

把 CPU-Z的监控贴图贴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功率问题,另外,Aorus的卡,在Nvidia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设置缺省是关的,全速时要打开

网友C:
卧槽今天才修好发走,你不早点发

网友:
是掉件了嘛?掉这么多

网友:
是过热导致的吗?掉了这些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今天才修好发走,你不早点发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