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1.8vbios 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21-12-20):
我遇到2台华硕的笔记本了 bios坏.没CPU和显卡电压 .bios芯片好的.  都是1.8v的  .我用我买的bios芯片 25q64fw的  刷从站里下的bios都没有CPU电压一样的.  用原来的bios芯片 刷上从网站下的bios 就可以有电压显示 了.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如果原来得bios芯片坏了.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刷呢换新bios?望高手给个解答.(听说是bios有个otp区域一次加密的).

网友:
直接买就行,一般你买来的都是拆机的,里面有OTP数据,如果OTP是空的,就找个带OTP的BIOS写一遍

网友:
我买的说是全新的 .刷了就是不行啊.我在网站下载几个都没用的.只有用他原来的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