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解锁屏幕即刻CPU发热,耗电严重,偶尔白屏果重启,无思路求指点

楼主(2021-12-20):
6S手机一台,开机电流基本正常,联机i4正常识别,应该可以排除USB芯片了吧?正常充电没发现大异常。亮屏解锁后有时还700~800MA跳一下不是持续,CPU上发热烫手痛的,1分钟掉1%电,只亮屏不解锁CPU不发烫。

本来手机是背光升压IC输出端那个大电容短路了,更换IC和电容,然后出现发热,闪光灯不能用,再换背光IC和闪光灯IC后问题稍有扩大,背景光调最大后会灭掉,只有重启手机才恢复正常,闪光灯依然不能用,拆IC测量焊盘对地二极体值基本正常。

没有头绪了,指各位给点思路重点查哪里?为什么亮屏CPU不烫,但解锁屏幕后马上升温?

网友A:
单板开机看看wifi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板开机看看wifi会有惊喜

不解锁屏幕就像好的一样,其实连WIFI也正常,这怎么确定啊?只角解锁屏才热啊

网友:
听古老的机器了

网友B:
指纹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纹能用????

指纹正常哦,之前以为是背光亮才发热,实际不是,亮了屏不热,解锁屏幕才热,烫手CPU

网友:
灯控或者WIFI

网友:
但是WIFI也能用,也不热,灯控正常了,还是解决不了CPU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