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D420笔记电脑开机出现一堆英文,进不去系统详情看截图。

楼主(2021-12-20):
戴尔D420笔记电脑,开机滴滴响两声,就出现图中一堆英文,按键盘F2和其他键不好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重做系统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去掉这玩意儿。

原文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n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n Tine-of-day not set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The AC pouer adapter tupe camot be deternined. This uill prevent opt imal systen perfornance.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pouer adapter

Str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uant to see pouer u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lagnost ics.

译文

无效的配置信息-请运行安装程序-未设置日期-请运行安装程序

交流电源适配器组不能确定。这将阻碍最优的系统性能。

要解决此问题,请尝试重新安装电源适配器

按F3键(在F1或F2键之前),如果你没有再次看到pour uarning消息,

按F1键继续,按F2键运行设置工具,按F5键运行板载dlagnost。

网友A:
电源不是原装的。在BIOS关闭,或更换电源

网友B:
电源不是原装的,要不就是主板电源检测部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是原装的。在BIOS关闭,或更换电源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是原装的,要不就是主板电源检测部份不正常

谢谢我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设时间,换原装电源。

网友:
POWER指的电源,电源非原厂

网友:
未检测到合适的电源适配器 。。。。。。。。。。。。。

网友(2022-01-24):
适配器的插头内有电源身份代码信号输入到主板,可能代码不对或损坏。

网友:
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换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