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为什么会闪屏?严重通病!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终于找到了

楼主(2021-12-20):
  某网友购买了一台小米8手机,使用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轻微闪屏的现象,自己也没太在意,过了段时间,手机再次闪屏,而且屏幕失灵,严重影响使用。其中手机闪屏是比较常见的故障,那小米手机为什么会闪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导致闪屏的原因有很多,操作不当、意外原因导致或者手机屏幕有水本身损坏、主板出现故障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小米手机闪屏的解决办法吧!

一、软件问题

  1.小米手机总是闪屏,是因为手机系统长时间运行,偶尔出现屏幕程序故障导致,可尝试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取消显示屏幕更新,在设置---开发者选项中将“显示屏幕更新”的勾选取消,看是否可以解决。

  把手机自动屏幕亮度调整功能关闭,并重新启动手机,查看手机是否还有闪屏现象存在。

  2.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解决

  将小米手机还原所有设置。还原所有设置后将会清除手机内部储存的所有数据,请提前备份重要手机数据,谨慎操作。

  用户也可以尝试备份手机通讯录,短信,图片等数据后尝试对手机进行刷机尝试修复系统问题。

  3.当前的系统不稳定

  也有可能是当前的系统不稳定,这时候可以去更新下系统,在设置---我的设备--点击版本,如果有新的版本建议大家更新下版本试试。

  4.屏幕本身出现漂移问题

  也有可能屏幕本身出现问题,这时候可以先校准。点击打开拨号界面,然后输入*#*#6484#*#符号打开工程模式,然后点击【屏幕】去校准,校准结束后看是否仍然闪屏。

二、硬件方面的问题

  1.手机屏幕排线松动或者短路引起的闪屏,这时我们可以尝试更换排线来解决。

  2.手机屏幕本身损坏导致的闪屏问题,我们可以去售后或者第三方更换屏幕,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行购买屏幕更换。

  3.手机闪屏我们也可以从背光电路或者显示电路着手,检查背光芯片、显示芯片,大电感,二极管,滤波电容等元件。摔过的重点检测虚焊,进水的主要检查腐蚀短路等。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米手机充电时经常闪屏,有时还黑几秒钟,不充电一切正常,这时我们可以检查尾插接口来进行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小米手机为什么会闪屏的解决方法,学会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米8这绿闪屏是通病,算是硬伤也是算是软伤,症状是开启息屏显示以后,并且环境光线很低,或者屏幕亮度手动设置很低的时候,灭屏或亮屏有几率触发。
硬伤是因为有瑕疵的屏都是首发那段时间的,换后面批次的屏幕就好了。
软伤是因为只要屏幕亮度高于30%,或关闭息屏显示就一定不会触发,开启DC调光部分批次也不会触发,后来官方推出了动态壁纸,如果用的是官方的动态壁纸哪怕开启息屏显示,用动态壁纸自带的息屏显示,亮度最低,无论开不开DC调光都不会再闪了,算是官方这种的解决办法。
曾经我4个米8,都是最早批次买的,3个都绿闪,后面买的就不闪了,米9少量批次也会闪,但是不是米8的这种闪发,说白了就是三星的垃圾瑕疵屏惹的货!
这就是屏幕的批次问题,不管排线的事,米8是oled的屏,没得背光的说法。

网友:
小米通病太多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机机真是坑啊

网友:
屏坏的较多其次接口不良,主板屏控制故障

网友:
分享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有对也有不对,OLED屏没有背光一说。不过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