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4的笔记本补焊不识别

楼主(2021-12-20):
这几天收到了一台挺奇怪的笔记本,型号是Funhouse F10 MPRO,居然是用手机内存颗粒当运行内存的
空焊位*1,补焊后不识别。 焊上一颗坏掉的内存,不亮机,应该不是一个被断开的状态。
试图查找电路图,但是这本子太冷门了,根本没结果。
想着从BIOS入手,但是因为是LPDDR4X的内存,找不到SPD信息。
向大家求助下。

内存颗粒大型号为K3UH7H7H。

网友A:
你说的手机内存应该就是指手机上的暂存,俗称上盖。RAM.理论上和我们常见的内存是一样的,只是管脚排列定义不同。所以也不要小看山寨,设计的人也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手机内存应该就是指手机上的暂存,俗称上盖。RAM.理论上和我们常见的内存是一样的,只是管脚排列定义 ...

确实,所以也不打算从硬件上入手了,但是也因此我无法查询到相关SPD信息。
LPDDR4的SPD定义已经找到,但BIOS里面似乎没有符合的信息。

网友:
通过翻阅JEDEC的文档,找到了两个SPD信息,还请大佬们指教下一步怎么进行?

网友B:
这暂存,现在很多笔记本上都用吧,去年一度搞的到处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暂存,现在很多笔记本上都用吧,去年一度搞的到处缺货。

感觉山寨本用的不少,8G淘宝才100出头

网友C:
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个内存位,空焊可以开机,焊上个坏的反而不开机了。。。焊上好的不识别,是什么屏蔽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个内存位,空焊可以开机,焊上个坏的反而不开机了。。。焊上好的不识别,是什么屏蔽方案。 ...

这就得问问研发人员了,一般人都不懂,照着它设计的去做就是了。

网友:
焊个坏的咋会开机呢

网友C:
只是不太明白,不焊能开机是不是说明这个点是被屏蔽的

网友:
查了半天LPDDR4X的定义……基本上确定SPD的位置了,接下来尝试替换一下。。

网友:
你要是补个好的大概还能开机,补个坏的肯定开机变不开机,一样要配置电阻

网友:
双通道bios和单通道bios不一样,补上也不会有容量增加,得找对应内存容量的bios

网友:
这山寨是攀升旗下的品牌,这款笔记本是深圳福永工厂代工的

网友:
和攀升Smartbook P1 Pro+一模一样,BIOS可互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不太明白,不焊能开机是不是说明这个点是被屏蔽的

更改内存是要修改识别电阻的

网友:
目前只能确定SPD的位置,并且确定了哪个SPD对应哪个通道,但是修改后,仍无法识别,表现为BIOS中只有容量,无RANK信息和生产商信息等(原显示三星),启用后无法点亮,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SPD无论怎么改,内存信息里的Number of Ranks都是0,启用就无法开机,已经确定不是内存的问题(在能用的那一个内存位测试过了)这机子有16G的版本,查了一下,电路不太一样,电阻修改无法参考,电路图也找不到。

这是能正常工作的那一条的SPD信息,没有注入80CE也能识别为三星,频率参数等修改有效

无法正常工作那一条的SPD信息,本来BIOS里制造商是未知,加入80CE以后识别为三星,频率参数等修改有效,但只要启用就无法开机。

网友:
这是BIOS图,显示已安装但被禁用(实际上不管有没有焊接那一颗内存都是显示这个)

网友(2022-03-14):
改成了吗 或者需要改bios成enable?

网友:
bios里有chipset-memory cofig-channel a dimm control是disable dimm1 channel b是disable both dimms不知道改了能不能识别

网友(2022-04-26):
楼主后续还有研究吗,成功了吗

网友:
刷16g版本的bios试试行不行?

网友:
技术的强大,手机合一了

网友(2022-05-29):
大神 什么时候可以改内存了有你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