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A13修改bios后黑屏,大神帮忙看看bios芯片是哪个,打算1,8脚短路恢复。

楼主(2021-12-20):
中柏A13修改bios后黑屏,大神帮忙看看bios芯片是哪个,打算1,8脚短路恢复,不知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有知道的给提醒一下哦。

自己不确定是那个,大家帮忙看看红圈中的是不是bios芯片,短路1,8脚五秒后不知道能不能恢复BIOS。

网友:
好歹也把编号发上来呀,这样叫我们看体型猜?

网友:
瞎折腾

,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
短路1,8脚五秒后不知道能不能恢复BIOS,有这么骚操作吗

网友:
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吧

网友A:
编号在那,我查一下发上来。
看网上有短路bios芯片1脚和8脚恢复bios内容的,大家有没有操作过。或者如何操作。

网友:
不会修的话.不要瞎搞..会把故障扩大化....最好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号在那,我查一下发上来。
看网上有短路bios芯片1脚和8脚恢复bios内容的,大家有没有操作过。或者如何操作。

主板要带双Bⅰos的,一个主一个副。短接主1和8脚可以从副恢复到主Bios里。

网友:
你这就一个bios从哪里去恢复啊,最好还是让专业的人帮你修吧!

网友:
这是一个平板电脑主板。开机测量一下BIOS电压是1.8伏还是3.3伏。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这样主板以前有标reset的地方。按一下就恢复。如果没有不能乱搞。容易完蛋了。

网友:
呵呵,不想花钱,楼主省了几套房子出来了

网友:
能恢复毛线,让人修去

网友B:
主板要带双Bⅰos的,一个主一个副。短接主1和8脚可以从副恢复到主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要带双Bⅰos的,一个主一个副。短接主1和8脚可以从副恢复到主Bios

可以帮忙看一下主板上bios是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忙看一下主板上bios是哪个芯片。

左边内存颗粒上面那个

网友:
不存在短接1-8可以恢复。那种是技嘉双BIOS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