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有声卡驱动喇叭连接好了,没声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0):
联想y470有声卡驱动喇叭连接好了,没声音是怎么回事?求助大拿解决。

网友:
耳机耳机有声音吗?是不是喇叭坏了?要不然就换一个声卡IC试试

网友:
y470 很多喇叭坏的

网友:
谢谢兄弟的热心帮助,卸载了驱动又重新下载了,第一次没成,第二次可以了。

网友:
很好感谢了

网友:
驱动不对啊?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下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才好

网友:
驱动驱动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