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cpu,主板和显卡风扇都在转,但显卡无信号输出

楼主(2021-12-20):
(无正文)

网友:
从风扇开始转到亮机,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
插个键盘看看键盘灯亮不亮

网友:
键盘数字键灯亮不亮

网友:
还真没注意,键盘数字灯不亮。

网友:
键盘数字灯亮表示bios基本没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一千块人家就能帮你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一千块人家就能帮你修好

兄弟,1000块可修好的意思是主板已经不能用了吧换一块吧?

网友C:
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或者按开关能开机不?对于不懂得人来说进不去系统就叫不开机,但是对于专业的人来说,按开关没反应叫不加电,像你这,对自己技术有信心,的话把主板拆出来CPU槽内存槽用牙刷 刷刷,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擦,前提是你自己有点这方面的经验,不然CPU针脚搞弯,或者内存槽搞坏可别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1000块可修好的意思是主板已经不能用了吧换一块吧?

不是,是你这种问题描述,任何人都帮不了你,找人维修或换板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或者按开关能开机不?对于不懂得人来说进不去系统就叫不开机,但是对于专业的人来说, ...

按电源键后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显卡的6芯电源灯是亮的,但是黑屏,显示器显示无信号。cpu和内存及显卡反复取下清理插槽和金手指,不起作用。是老电脑了,华擎b75的主板,1230v2的cpu,显卡是rx560,电脑一直在用的。由于黑屏根本没有看到BIOS启动画面,所以系统就根本不能进去。怀疑显卡未工作,换了一块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属于主板未工作,你说这情况只能证明待机开机电路是好的,但是CPU内存电路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