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4笔记本内存条上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21-12-20):
ddr 4 16GB 单颗1GB 的  照片是对比图 请问大佬们这个电容多大的 点不亮了

网友A:
这种小电容应该不会导致点不亮吧,你测测 是不是一边接地,如果是就是滤波电容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容应该不会导致点不亮吧,你测测 是不是一边接地,如果是就是滤波电容  不影响

目前点不亮了  好的 我测一下对地 这个太小不好测不太确定  DDR4规范只提到两种 去耦 储能 我估计是10pf

网友:
不会是这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点不亮应该先考虑刷个spd

网友:
这么小的一般在0.1uf以下

网友:
找大小颜色差不多的试试、

网友:
100NF_X5R,SMD_1005_CAP

网友:
换个普通的大小一样的试试

网友:
换个普通的大小一样的试试
  感觉不像是电容问题......就像主板少了几个电容也可以点亮

网友:
电容 换个差不多大的 都是可以的,没得电阻要求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