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 不出核心供电

楼主(2021-12-20):
本人小白一个,初学维修,求助问题如下一块技嘉B250HD3 上电不断重启(没有接cpu,其实接cpu也是重启)测量没有核心供电,查了一下其他供电都有了,
pch 1.05v
内存:2.5v 1.2v
VCCSA1.06
VCCIO 0.95
VCCST 1.05
就是核心没有电压,主控用的是isl95866 量了一下,
VREN 3v
VRRED 3.3V
vdd 5v
vddp 12v
vin   12v
BIOS也刷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找问题(cpu目前不知道好坏,没有板子试了,这种主板没有上cpu是不是就是不出核心电压啊)
我现在怀疑是cpu坏了,但是手头没有这种6代7代U,但是板子不上cpu重启总觉得不正常

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容击穿造成有短路?

网友:
内存2.5V不对啊

网友:
没有核心供电只有换芯片是啊

网友:
有短路点?
需要全面查查

网友:
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波形,看看有无动作

网友A:
没有核心供电不会重启,检查IO的12v 5v检测脚

网友:
没有核心电压有很多原因,并不是核心供电芯片周边引起的,有可能是IO或者南桥没有信号过来也是没有核心电压的。

网友:
哈哈~~换了一个cpu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核心供电不会重启,检查IO的12v 5v检测脚

好的,谢谢啊,我一会来查下

网友:
换了一个cpu有核心电压了,有复位了,但是不跑码,一会看看io条件

网友:
4代条子有1.2 和2.5v

网友B:
我也有一张同样的型号的,也是同样问题,不出CPU供电,也没有搞好,这种不是CPU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期待楼主能修好。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
有一个Mos管,是通cpu的,信号好像是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同样的型号的,也是同样问题,不出CPU供电,也没有搞好,这种不是CPU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期待楼主 ...

这板子要放cpu出供电,换了一个U我现在主供电出了,vccgt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核心供电不会重启,检查IO的12v 5v检测脚

io 查了 都有2v供电,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