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其实修起来没那么难

楼主(2021-12-20):
只要有资料,修固态跟玩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点评):
分享的什么呢!别瞎回

网友:
你说的太对了,感谢论坛,

网友:
就是没资料的不好搞啊

网友A:
只要有资料,只要有资料,可不就是玩

网友B:
楼主专业,我有一块金士顿的240G固态,跌落地上后不认盘了,拆开看了是慧荣SM2258H AB的主控,找了开卡软件短接ROM也无法识别到,是开卡软件不对吗?

网友:
帮我修个三星固态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是什么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业,我有一块金士顿的240G固态,跌落地上后不认盘了,拆开看了是慧荣SM2258H AB的主控,找了开卡软件短接ROM也无法识别到,是开卡软件不对吗?

你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资料,只要有资料,可不就是玩

没有资料才随便玩儿

网友:
能掉一次就有第二次

网友C:
硬盘维修先前都是为了恢复资料硬盘不用了,现在都是恢复修盘卖人

网友:
就怕是到寿命了

网友D:
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有资料,资料那么好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维修先前都是为了恢复资料硬盘不用了,现在都是恢复修盘卖人

除非量大,不然256的才80,有那个时间还不如修台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有资料,资料那么好找吗?

论坛里大把,至少我碰到的坏固态全部开好了

网友E:
说的也不全对吧,有些颗粒的话是需要专门的开卡工具来开的,例如闪迪自家的主控,外人压根就开不了,群联的一些方案也需要专门的治具与开卡工具来开,不像那些烂大街的方案一样随便开,掉盘问题可大可小,一般掉盘就是颗粒快不行了,这种杂牌的固态硬盘,颗粒基本上都是拆机的,或者是黑片,寿命堪忧,既然能掉第一次就能掉第二次,这种颗粒最好的归宿是做U盘。

网友:
不一定都是掉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也不全对吧,有些颗粒的话是需要专门的开卡工具来开的,例如闪迪自家的主控,外人压根就开不了,群联的一些方案也需要专门的治具与开卡工具来开,不像那些烂大街的方案一样随便开,掉盘问题可大可小,一般掉盘就是颗粒快不行了,这种杂牌的固态硬盘,颗粒基本上都是拆机的,或者是黑片,寿命堪忧,既然能掉第一次就能掉第二次,这种颗粒最好的归宿是做U盘。

大神,固态硬盘颗粒做的u盘能比普通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业,我有一块金士顿的240G固态,跌落地上后不认盘了,拆开看了是慧荣SM2258H AB的主控,找了开卡软件短接ROM也无法识别到,是开卡软件不对吗?

多换换 软件

网友:
这样修好会不会还容易坏

网友:
之前有块杂牌固态频繁掉盘,给客户换了一块,坏的自己留下在网上找了个软件开卡候好了,可用了个把月又坏了,再开卡直接不认了

网友:
不跑Rdt很快又掉

网友F(2022-02-04):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业,我有一块金士顿的240G固态,跌落地上后不认盘了,拆开看了是慧荣SM2258H AB的主控,找了开卡软件短接ROM也无法识别到,是开卡软件不对吗?

ROM从板子后边短接试试,前后ROM不都识别的话,你就短接时看看板子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如果没有,主控GG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ROM从板子后边短接试试,前后ROM不都识别的话,你就短接时看看板子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如果没有,主控GG的 ...

谢谢 !回头在试一下!

网友:
好棒,谢谢楼主,找时间也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