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天兄弟打印机不固定偶尔卡纸维修

楼主(2021-12-20):
北方的冬天 兄弟 联想打印机 兄弟代工的机器不好好工作 油太多太黏了 齿轮组的油和机架齿轮槽油全部擦掉就好了 故障现象是冷机器百张卡一两次纸 或者偶尔一个阶段总是卡纸 大多数情况一百张卡个两三次不固定 修复后测试三百张没卡纸

网友:
使用耐低温润滑脂吧,不然轮子用不了太久

网友A:
你这用的是什么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是什么润滑脂

机器自带的油

网友:
槽里面也清吗

网友:
是的 字数不够

网友:
我靠 还以为定影出问题了,是我大意了

网友:
环境不适合机器正常工作

网友B(2022-06-26):
东北的我根本就没遇到过这问题哈哈零下20多度,我们有地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北的我根本就没遇到过这问题哈哈零下20多度,我们有地热的

屋里的水早上都有点想结冰 雾蒙蒙的快结冰了 而且没有暖气 没有供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