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盗船rm1000的link线怎么接?

楼主(2021-12-20):
之前收了个二手的海盗船rm1000,后来看说link线能看电压以及功耗参数,又单独淘了条线,我知道是差在主板usb那里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组合,怎么插?

顺便晒下自己做的开机键,还有之前买的遥控开机的小板,因为电脑之前是用来做hptc看电影的,遥控开机就方便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正负极性就知道怎么插了

网友A:
左正右负,就是说插的时候接口摆正,数字表示那面面向自己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正右负,就是说插的时候接口摆正,数字表示那面面向自己就对了

能帮我标一下怎么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正右负,就是说插的时候接口摆正,数字表示那面面向自己就对了

好像是得用这种转接适配器才能转成主板上的9针插头

网友:
太难了,全网找不到,进一步研究发现,我要找的是另外一种,有人手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