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NVIDIA显卡GDDR5高低位显存PCB、显存芯片俯视图,以及显存附属电路

楼主(2021-12-20):
显卡花屏类故障很多人觉得好修,其实不然。首先是故障现象五花八门,有时候也是让人挠头,有时候表现为花屏,有时候是蓝屏,有时候又是黑屏。不光是显存本身会出问题,有时候是外围附属电路出了故障,有时候是GPU核心本身的问题。

首先应确保外围元件完整,然后才是显存,最后是核心。AMD显卡显存的外围元件和NVIDIA的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区别。这些附属电路有些是GDDR显存固有的,有些是为了给电路板信号线设计的阻抗匹配电路。另外就是早期显卡和后来的显卡又有少许变化。还有就是NVIDIA的双面显存,16位模式和32位模式,上下两颗显存分别在电路板同一位置的上下两面,地址线相并联,每颗显存各有一半对角的数据线和核心相连,另一半为空脚;还有的是一颗全部相连,另一颗只连一半……还是要具体显卡具体分析。

三大存储芯片厂商,三星、镁光、尔必达虽然都遵循GDDR显存标准,但由于电路设计的不同,打出来的阻值也有不同。数据线DQ0,DQ1,DQ2……DQ31,它们的阻值大致相同,地址线A0,A1,A2……A8,根据我本人的经验,镁光和尔必达的所有地址线都各自有一个固定值,三星显存有几条地址线相同,另外几条又是另外一个值,有时候不好判断显存的好坏,只能拿好的显存做对比。

其次是拆下显存后,打核心的阻值,据我的经验,核心地址线的阻值和数据线的阻值都各自有一个固定数值,如果某条线阻值既不对地短路,又不是无穷大,和其它同类线的阻值又不一致,这时应该怎么办?已经遇到好多这样的显卡,最后只能判定为核心GG,这种情况加焊重植核心是没有用的,即使加焊后显卡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但是能正常多久,只有天知道,这种情况叫我说:早点抬走,早入土早安心!至于改bios屏蔽某个通道,因为没有相关资料咱也不会。

还有就是操作问题,有些显存比较脆弱,经不起温度的急剧变化,保险起见还是要缓慢加热,风枪从高到低,先四周再中间,让芯片慢慢升温,不然芯片会有炸裂的风险。

最后附上我整理出来的一些资料,做成了PDF格式,可以保存在手机上,以供日常查阅,内容包括GDDR5高低位显存的PCB俯视图和芯片俯视图,以及AMD和NVIDIA显存外围电路,这里要注意PCB俯视图和芯片俯视图的不同之处,有点像照镜子,是左右颠倒的,另外高位显存和低位显存引脚位也是有区别的。NVIDIA的数据引脚和GDDR5显存数据引脚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同名相连。AMD则是乱序的,每个GPU核心的连接顺序都不一样,无规律可循。

外围附属电路是用EAGLE PCB电路板设计软件画的示意图,也分享出来,会这个软件的可以打开来看。

GDDR5引脚图是用LibreOffice表格软件画的,虽然是MS Office兼容格式,不过打开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为了节省下载分,只用下载第一个文件,后两个的内容已包含在内。

网友:
通道都咋看到现在还搞不明白

网友:
高手大神啊,学习下

网友:
楼主专修显卡吧?资料好齐全呐。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EAGLE好上手吗

网友B:
默默问下这个府视图,是PCB的府视图呢,还是芯片的俯视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默问下这个府视图,是PCB的府视图呢,还是芯片的俯视图呢?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EAGLE好上手吗

小众软件,资料少

网友:
谢谢大佬,有维修佬的工匠精神

网友:
测显存的软件是什么软件有没有下载路径各位老板指导一下

网友:
学习了,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EAGLE好上手吗

会英语就好上手,eagle欧洲用得比较多,因为个人版免费而且还是Autodesk家的(虽然是收购的)

网友(2022-01-28):
给大佬点赞

网友:
非常用心的经验总结,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值得一看,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