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看一下这是什么厂家的主板

楼主(2021-12-20):
最好能给个代理或厂家联系电话,还在保,装机的门店关了

网友A:
装机的门店都关了,代理也关了,厂家也关了~

网友:
和华南的主板看着差不多,不知是不是

网友:
华南主板 X79

网友:
看见TG,感觉像是华南金牌。

网友:
用料极简,小板,华南金牌?

网友:
什么都关了,找谁都不好使,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了

网友:
洋垃圾 这板估计没有保修了 找不到淘宝店铺估计无法保修

网友:
华强北出品吧。应该是

网友:
X79    华南金牌

网友B:
这是华南金牌吧   能修就修 保修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华南金牌吧   能修就修 保修就算了

就是因为有保修,所以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的门店都关了,代理也关了,厂家也关了~

华南倒闭了???
最近几年遇到好多客户,网上买的这种整机的

网友:
这种板子最不稳定  这种直接不修,叫客户整套换

网友:
华南X79;说不定用的桥都是H61。

网友:
没见过x79,据说都是旧件做的

网友:
有保修谁给你保修  厂家都不管你

网友:
换个整套。

网友C:
以后遇到问题就换整套,迅维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让我想起以前一个和我一样做维护的同事,每次出外勤,开车拉着一整套配件,就是组装起来就是一整套好的系统了,然后去到现场,也不判断故障发生在哪儿,直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往上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遇到问题就换整套,迅维网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让我想起以前一个和我一样做维护的同事,每次出外勤,开 ...

维修不赚钱,换件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