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了屏线座的对地电压,分别是:

楼主(2021-12-20):
测量了屏线座的对地电压,分别是:0V 3V 5V 0.6V 0V 0.6V 0.6V 0V 0.4V 0V 18.4V 0V 3.2V 3.1V 0V 0.09V 0.09V 0V 0.09V 0.2V哪位师傅知道怎么修?
window

网友:
看这里不行的看屏接口定义

网友:
不显示 你没有看看他的接口信号是什么 测电压你知道那个是正常那个不正常的 .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他的脚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