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Pro 换屏后键盘无反应,进系统非常慢,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1-12-20):
我按拆机视频步骤非常小心冀冀地把Mac Pro  A1706 和A 1708 两台机的屏 拆开互换 ,我只断开电池和拆屏的部分,其它都没碰过,(原来两台机都非常正常用,只是有一台的屏有点发黄)换完后A1706机非常正常,但A1708装好后,开机除了电源键外,(触摸也正常)键盘无反应,进系统速度变得非常慢,风扇一直转,百度一下什么开机按CONTROL+OPTION+R+P之类的都试过,还是解决不了,请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戴尔一款笔记本,还在保,键盘坏了换键盘后风扇狂转,刷原厂BIOS组合键取消都不行,只能换EC了,不知为啥

网友:
重新拔插触控板

网友B:
换个触摸板和排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戴尔一款笔记本,还在保,键盘坏了换键盘后风扇狂转,刷原厂BIOS组合键取消都不行,只能换EC了, ...

EC是一个元件?但为什么整个系统会变得非常慢?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触摸板和排线看

感觉是被锁定是什么一样,系统变得很慢,风扇一开机就高速转动,这个和排线松了有关联吗?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戴尔有一款BIOS有问题系统肉的很,键盘按后2秒才显示

网友:
触摸板排线没有插好或者有问题。就会导致很卡,进度条半天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