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0V5Q这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幕?

楼主(2021-12-20):
显示器插电会黑一下 然后有个白色的条纹来回动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么  大佬

网友A:
没有图片,最好有图片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最好有图片

图片传好了  麻烦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像是屏的问题,因为你这条纹是动的,。。。那就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屏的问题,因为你这条纹是动的,。。。那就可能是驱动板

电源板有问题么 要不要一起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屏的问题,因为你这条纹是动的,。。。那就可能是驱动板

他是先会黑一下屏  然后再开始出现波纹来回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是先会黑一下屏  然后再开始出现波纹来回动

你也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

通用版没有,买哪种的可以

网友C:
先看高压板,再看驱动板,屏线插口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高压板,再看驱动板,屏线插口擦一下

这个不像是屏幕吧

网友D:
这款屏 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屏 有通病。

具体是什么通病呢?我这个是屏挂了么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E:
屏挂了.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挂了.不要修了,

屏挂了么?

网友:
此贴终结,屏幕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挂了.不要修了,

屏幕已复活

网友:
good,把维修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跟大家共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