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楼主(2021-12-20):
客户送过来说不开机,我看一下掉了一个电阻,南桥芯片旁的两个零欧,还有一个不只是是啥,这是有高手修过的,还修好,还掉了电阻

网友A:
通病南桥待机ME供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南桥待机ME供电异常,

好像少了个电阻

网友:
大神留步,晶振旁那个电阻掉了,

网友B:
这个板子上没有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上没有北桥吗?

B60开始不都单桥了

网友:
这个板如果已经有人改过了ME电压,那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C:
直接换了29和桥吧,桥换 了不换29有时候会吃回锅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了29和桥吧,桥换 了不换29有时候会吃回锅肉

没换完成,差个电阻,电阻还不见了

网友D:
这个板子,我换的最多的就是29还有桥,其他问题真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我换的最多的就是29还有桥,其他问题真的很少

29是啥呀?

网友:
好厉害 这都修好 了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
看不清你说的哪个掉了。

网友:
找到了,直接短路当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换桥吧,没有救了

网友:
怕不是上一手已经移过电阻改过通病了?

网友:
不改ME电压,命不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