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PS_ID

楼主(2021-12-20):
有人可以讲解一下识别ADT的PS_ID电路吗,或者有相应的资料吗

网友:
是信号嘛?

网友A:
不是信号,是插圆孔ADT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信号,是插圆孔ADT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引脚

在那个引脚上对应有一块线路

网友:
什么笔记本上的

网友A:
DELL的,43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43页

戴尔的适配器里有ds2501芯片存着适配器的功率信息,通过psid这跟线与e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