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看 还有继续捣鼓的价值吗

楼主(2021-12-20):
       各位大佬好,本人纯新手小白,没事自己瞎捣鼓,淘来的坏卡,R9 380X 4g,据卖家描述,跑鲁大师花屏,后来就黑屏不能开机。到手用万用表测了好几天,没错的话,12v,5v都有,然后插电测试。
       根据我理解:电感电容电管组成开关电路,两个电管组成上下桥,上电后测mos管的铁壳,两两一组,上桥是12v,下桥没有电压。然后有一组上下桥都没有电压,判断为上桥的铁壳mos管坏了。以上是否正确?
      然后热风枪吹,吹不下来,百度说用小刀撬,就边吹边撬,铁壳撬下来了,然后用小刀把晶体弄碎,稍微清理了一下,最终就是图片的样子,板子的皮掉了一块。
      接下来准备焊上一个铁壳mos管,铁壳mos管型号:IRF6892S。还有没有继续折腾的价值了?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咸鱼基本都是修烂的

网友B:
有图纸没有,否则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基本都是修烂的

假设不是修烂的,铁壳接D,破了一边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没有,否则就放弃吧

铁壳 mos已经买了,我缓缓试试贴上看看效果,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D:
铁壳坏了一边,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 mos已经买了,我缓缓试试贴上看看效果,不行就放弃了

弄好了发个后续,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先测量上管g极,如果电压12v,就可以判断上管不能导通

网友:
貌似 核心的胶是后加的吧?

网友(点评):
没有,我看过网上的拆机高清图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同款r9 380x,我有两张,都是咸鱼捡的。一张莫名其妙就好了,另一张核心电压上0.9v以上就死机。降核心频率和核心电压才能用,不然直接进系统就黑屏。同样的核心频率,电压在0.95v就会死机。这张卡的mos管好像排序不是一个下管一个上管的,1,3,4,6是下管。你拆的那个管和它下面那个管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问题不大,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坏了一边,问题应该不大

好的,谢谢

网友F:
纯瞎折腾
1、显存都少了这么多颗,即使供电全部正常,也不可能亮机
2、核心供电的mos上管拆了一颗也不影响供电产生,何必去折腾那个管子。万一新手焊不好,上电就炸。
3、修卡不按照上电时序来,不量下关键芯片供电对地值是不是短路,上来就拆核心供电mos?

网友G:
同意楼上的,上来就拆mos管 这张板子还少了4个显存。

网友E:
板子上标了mos管是上管还是下管了,你拆的那个左边有个白色标记方向的,和它下面那个mos是一个方向的。拆下来的mos大概率是好的。拆了个寂寞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点评):
没有 找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标了mos管是上管还是下管了,你拆的那个左边有个白色标记方向的,和它下面那个mos是一个方向的。拆下来的mos大概率是好的。拆了个寂寞

确实拆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的,上来就拆mos管 这张板子还少了4个显存。

预留的位置吧 不是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纯瞎折腾
1、显存都少了这么多颗,即使供电全部正常,也不可能亮机
2、核心供电的mos上管拆了一颗也不影响供电产生,何必去折腾那个管子。万一新手焊不好,上电就炸。
3、修卡不按照上电时序来,不量下关键芯片供电对地值是不是短路,上来就拆核心供电mos?

显存预留的不是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款r9 380x,我有两张,都是咸鱼捡的。一张莫名其妙就好了,另一张核心电压上0.9v以上就死机。降核心频率和核心电压才能用,不然直接进系统就黑屏。同样的核心频率,电压在0.95v就会死机。这张卡的mos管好像排序不是一个下管一个上管的,1,3,4,6是下管。你拆的那个管和它下面那个管型号是一样的。

楼下学习了,mos管左右有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显存预留的不是少的

380X,12颗显存,384bit的,一颗都不能少,哪有啥预留的说法。还有你那个核心四边有热熔胶痕迹,怀疑人家就是随便贴上去忽悠你的,原厂可不会这样搞

网友(点评):
https://vga.zol.com.cn/554/5546759.html迪兰R9 380X拆机图,我感觉我这块应该不是拆机的那块。 各自厂家有各自的区别吧,世道没那么险恶。

网友(点评):
https://post.smzdm.com/p/460862/ 拆机图,都这样,我这应该也正常的吧?

网友(点评):
https://tieba.baidu.com/p/6012636443 都这随便贴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F:
380X,12颗显存,384bit的,一颗都不能少,哪有啥预留的说法。还有你那个核心四边有热熔胶痕迹,怀疑人家 ...

好吧,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早年玩过很多7970,280x,都是12颗384bit的,没想到380x又学老黄玩起刀法来了,A卡许久没有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早年玩过很多7970,280x,都是12颗384bit的,没想到380x又学老黄玩起刀法来 ...

380x本来就不是384bit的,是256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下学习了,mos管左右有白点

现在卡是啥情况,供电5v之后的都没有吗

网友(点评):
昨天测了供电芯片 NCP81022,1脚的pwrok有电压,然后10脚的EN没电压,不知道啥问题,我又想直接拆了,还没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早年玩过很多7970,280x,都是12颗384bit的,没想到380x又学老黄玩起刀法来 ...

我这小白就看外观大样的,详细参数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
楼下学习了,mos管左右有白点

网友:
估计是接盘了。

网友:
不是MOS无电压就一定是MOS管坏掉了,可以先查查这一路MOS管供电是由哪里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