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7472 LA-F251P集成显卡不开机维修 待机0.005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1-12-20):
接到戴尔7472不开机待机为0.005加电不显。收到以后一顿狂测量,公共点19V、3V电感PL100 3.3V、5V电感PL101 5V。BIOS供电正常。于是开始三板斧 刷BIOS 刷了故障依旧。
接下来就开始更深入的测量电路了。首先测EC 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 3.3V正常时钟也正常。接下来量复位,EC的27脚 PCH_RSMRST#电压为0V 这明显不正常
开始疯狂的找料板找到一块ARMAN13 MAIN BOARD 上边有EC芯片型号为MEC1416。拆下来按装上去
一插电 电流瞬间掉上去了。 心里高兴得很。此机修复,
后边又来测量EC的27脚电压了3.3V 修好后的待机电压为0.008 里后把淘宝买的原厂BIOS分享一下

outimage(10).bin

网友:
这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不错,淘宝一般是什么价?

网友A:
你们都用啥编程坐刷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用啥编程坐刷EC的

这个EC不带程序了,我没刷程序。

网友:
不带,我没刷程序

网友:
学习 了  下次遇到直接弄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楼主一炮就打中了,恭喜了!

网友:
学习一下,发现现在EC也坏的比较少啊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修好收钱就行啊 EC挂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ec27脚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我的另一个机器也是rsmrst不出来,其他待机条件正常,难道也是ec的鬼?

网友:
Dell笔记本EC是不是就好坏呀!

网友:
你那个ec是带程序的tb买的大部分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