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REV3.6有时认有时不认硬盘,无声音

楼主(2021-12-20):
X555LD REV3.6有时认有时不认硬盘,无声音,拆机看到座子修过,一看又是虚焊了,加焊了没用,网上小板一个要90,太贵,这个接口座子啥型号啊?看到有大神买过这个座子换了就好了,来万能的论坛,上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你这不都买来了吗,先换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都买来了吗,先换上试试

这是在别人帖子上看到买回来的实物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别人帖子上看到买回来的实物图片

我查看了一下这个接口,50个脚 ,有很多线,有几指示灯、声卡线、还有USB线,,但对于硬盘的接线也就那几根,可以单独测量一下,能找到是那要线,,最后用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加分吧

必须加分的,还真是万能啊,我淘宝问了一个小时商家都不敢跟我确定,上论坛只需三分钟,真是强大!

网友:
谢谢,这么晚了还在线支持,感谢!我花了十分下载的点位也没有元器件标号,没法跑线,你这个点位图能帮我传一份吗?现在问题是声音也没有,要飞的线太多了。不如发座子试试

网友:
这座子判断有没有断线很难嘛

网友:
座子不贵

网友D:
昨天还搞了一台,不是座子问题是虚汗,用放大镜看的到

网友E:
直接换大主板上的座子就行  不用换小板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大主板上的座子就行  不用换小板的座子

谢谢 ,看到小板的座子已经断了几根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还搞了一台,不是座子问题是虚汗,用放大镜看的到

谢谢,我这个硬盘座子没有虚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话说这个是通病了,不过这个故障我一台都没有修到过

网友:
8月份换过一个

网友:
兄弟啊我发的不包邮  我还发了两对

网友:
兄弟早点看到我的帖子我就又省了一些成本了  同行机  报不上价啊

网友:
这个接口很容易断,容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