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70 酷能 鲁大师正常 3d掉驱动

楼主(2021-12-20):
迪兰r9 370 酷能4g 三星
三星

网友:
图是网上扒来的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之前是花瓶a0a1报错我更换了(都是拆机的)

网友:
然后好了扫显存pass超频超到2000都是pass

网友:
(我用软件超频一次都没超出错误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