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真花[故障已解决]

楼主(2021-12-20):
GTX980ti mats扫显存有两颗坏的 更换后没有报错但是屏花的很特别,请教下各位大佬遇到过没?核心凉了?
这是二修卡上家换的显存批号不样,原卡H5GQ4H24MFR-R2C 5XXV上家换了三片4XXV的换掉4XXV的成功修复!谢谢各位!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花屏掉驱动,一直循环。

网友A:
换的显存有问题,再换

网友B:
核心加焊 重植 不行就是核心问题了吧 也有可能板子上的焊点有问题 或者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加焊 重植 不行就是核心问题了吧 也有可能板子上的焊点有问题 或者短线

核心换过故障一毛一样,等显存到了换一遍试试。

网友:
核心坏了,没救。

网友:
核心坏了 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是频率高了,扛不住?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代码换个再跑个试试

网友:
显存换了没,如果随机出显存报错,核心挂了。

网友:
乍一看就是桌面壁纸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显存全换了

网友:
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频率高了

网友:
显存全换了吗?怎么样了?

网友:
换过核心,那应该就是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显存有问题,再换

显存问题换了成功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