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变大是有断线??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21):
这个别人正常主板测得阻值,白色的文字是我自己测得,怎么差距这么大?

网友A:
万用表不一样。要懂得变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一样。要懂得变通

有些地方差距太大了,几百欧和9.4K

,9.4那个应该电容坏了吧?测没有短路,就是阻值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差距太大了,几百欧和9.4K,9.4那个应该电容坏了吧?测没有短路,就是阻值大

测量档位不一样,一个用的是电阻档,另一个用的二极管档。
或者红黑笔调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档位不一样,一个用的是电阻档,另一个用的二极管档。
或者红黑笔调过来了。

有道理,测错了,谢谢解答,有电压就行了,不管阻值了

网友C:
正常   一样的板子阻值有些差别问题不大   只要不是太低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   一样的板子阻值有些差别问题不大   只要不是太低就行

谢谢(*°°)=3

网友D:
你说的整张主板还是某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整张主板还是某个供电?

应该没问题,看错了,有个供电

网友:
低电压电路电阻小些

网友:
正常的,偶尔有误差,不用纠结

网友:
没问题,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测错了,谢谢解答,有电压就行了,不管阻值了

有电压就行了,不管阻值了  阻值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