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82027TB是什么芯片组?

楼主(2021-12-21):
这个主板支持E5-2670吗?
X79Z 2.53.BIN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主板已修好 BIOS备份
芯片
文件

网友:
修亮机了! 支持这个CPU
原故障不开机 IONCT5532D 28脚给南桥信号无跳变,换IO后可以开机 ! 开机后无CPU供电 供电芯片3脚开启1.05V 48脚 也是开启信号0 然后再测量主板过程中看见CPU座下耦合电容 有八对 有一对 电容碰掉一个脚 ,换掉后 CPU供电正常 测48脚开启1.05V ,然后清洗主板内存槽 显卡槽 ,后正常亮机!!

网友:
芯片组型号看PCB板上的6位数字字母组成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