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代换

楼主(2021-12-21):
用SCH5553代换SCH5555V代换成功亮机

网友:
学习了,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A:
USB  都能正常吗?

网友B:
充电,电量显示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都能正常吗?

正常,测试了能用,usb在pch下面吧,换EC应该影响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量显示都正常吗?

充电和电量显示都不显示,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台式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S FOR SHARING....

NO thx,if everyone could share,the web club would provide more help to 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