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与开路解释

楼主(2021-12-21):
开路电压由上路电路决定的 电流为0
短路电压为0 电流由当前经过的电流量决定的 过大 电压被拉低 发热量比较高

网友:
你这搞得有点复杂了,和中学考试一样。短路就是接地了,开路就是断线

网友:
学术派的解释,适合理论研究学习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
短路得加上不接负载短路,接上负载就算有做工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理论述语应该多复习复习

网友:
很好,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