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25-01-18):
来自: 河北廊坊 来自 河北廊坊
我去,这个bios坑死我了,刷完之后电脑能开机了,但是是暗屏,心想暗屏应该跟这个bios没啥关系啊,把屏幕拆开换个新屏,还是暗屏,测屏线口19v供电都有啊,难道是屏幕开启信号控制芯片出问题了,找半天料板,把屏接口旁边那个mp2949a芯片换掉之后,还是暗屏,这尼玛不会修了啊,后来查暗屏的帖子,查到一个大哥说暗屏跟bios还有关系,抱着试试看有在淘宝花一十大洋买了一个,结果刷上就好了,,,也当是积累经验了吧,之前从没有碰到bios引起的暗屏,bios我放在后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