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81M 全固 内存报警

楼主(2021-12-21):
铭瑄装不装内存都报警   论坛差不多例子好几列了! 先奔主题 杀RN524 222排阻。

接下来看详细内容   换过内存 测过内存供电条件  SPD 3.3   主供电  1.5  基准0.75  总线3.3 3.3 都正常 !BIOS 也刷过  总线2个三极管 往桥去的也是3.3 示波器只有一次下拉波形!  打三极管2测 桥那侧对地阻值差不多  内存这侧 一个是400+  还一个是900+  !跑线发现V星爱用的一个8叫芯片 丝印上面写这3349A 4和8脚也对应SM总线,记得H55的板子上直接拆了会OK  拆了以后发现对地阻值 只有400+和700+了!没图纸 看论坛一个兄弟直接换222排阻 我拆了 发现对地阻值一样了  更换222  完成维修

网友:
可惜没有图片解释。

网友:
有图就好了,通病!

网友:
没图纸 ,能修好,厉害啊

网友:
这个管子是防静电还是

网友A:
时钟 和数据 有电压 没波形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和数据 有电压 没波形是吗?

只有一个下拉动作!都是一些小毛病 就是检查麻烦点 就不高兴拍照截图了!也没时间 还有其它机器在搞!帖子只是为了 修差不多故障的兄弟 检查完所有条件 少费脑细胞了!

网友(2022-03-25):
说点理论知识,,,这样好理解一下,,我 也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