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80x显卡维修

楼主(2021-12-21):
新手小白最近60块钱 捡了一块r9 280x 显卡核心缺角显卡 辅助供电短路,把电感全部断开,将自制的烧机神器接入辅助供电,然后用万用表量电感入口侧电压 两路电压12v  上下管全拆。这把再量辅助供电接口不短路了。把好的上下管装回去成功亮机

网友:
   图文并茂。。

     经验不错

网友:
不是小白吧  像我这种小白看都看不懂

网友:
DCDC电源模块准备自己改个大功率的

网友:
这个,已经有了基础了,
需要有图纸,比较熟悉

网友(2022-02-20):
这样显卡还是没完全修好!埋下隐患了,辅助供电管为何烧坏短路的还没查出来,很容易再次短路的!

网友:
小小白一个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

网友:
打不上驱动吧

网友:
这是高手,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