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不过内存,请教大家。

楼主(2021-12-21):
一块技嘉B85M-D3V-A开机无显

拔掉内存,重启断电反复,间隔三秒左右,,,左边内存槽插内存,插蜂鸣器,有滴滴叫;右边槽插内存蜂鸣器不叫,也是三秒左右重启,知道是难啃的骨头。

先测了常规内存、桥、CPU、VCC1_5_PCH、VCC1_05_PCH、VTT_PWRGD等都正常,CPUPWRGD CPURST都正常,时钟正常,几个VIN无偏差,,,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上示波器,测BIOS脚1 2 5 6都有波形8脚供电正常,因为间隔3秒左右重启BIOS波形还没有完全正常显示,,,测PVIDSLCK、PVIDALRT都有1V左右的电压但无波形,在IO旁边测CPU_VAXG有0.75V左右的电压,VIN0也就是VCORE0也有0.8V左右的电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DDRVTT SPD 都正常, SMBDATA SMBCLK 都有3.3V且波形也已经出来,,,没辙了,来请教兄弟们,有经验的兄弟们看到了请给点提示,修好了,分享给大家,,,多谢多谢。

网友A:
内存的时钟,数据,总线,基准,码片供电,还有与CPU的地址线都正常嘛?还有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时钟,数据,总线,基准,码片供电,还有与CPU的地址线都正常嘛?还有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BIOS刷过了,内存的VTT 0.75V左右,SPD 3.3V左右,SMBDATA SMBCLK电压及波形都正常,你说的码片供电这我真不知道,能说细说一下吗,谢谢。。。不过内存到CPU的地址及数据线我没有打值,因为看起成色很好无断线,而且CPU座上的针及内存槽的针脚无跪针等,,,内存工作条件的这一块我真不太熟,能再给点提示吗?谢谢。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更换NQ17试下

网友:
看看他的内存时钟 数据 信号到什么地方看看

网友B:
VCCSA    VCCIO  VCCPLL有吗?

网友:
坐等大神们分享经验,上一次有个华硕的B85主板内存电压高都没有搞定,现在就想清楚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    VCCIO  VCCPLL有吗?

谢谢你的回复 ,这是四代的,你说的几个信号在四代没有采用,是六代后的信号。。。不过我也查了一下,VCCIO是VCC1——05_PCH转换来的,VCCSA没采用,VCCPLL也没采用.

网友:
把PCI芯片取下来看看

网友:
用汽油浸洗下内存槽,也许有意外。

网友C:
SMBDATA SMBCLK,会不会连不到桥那边呢,看中间有没有三极管,说不定不良了,看我最近修华硕B85那个帖子就是这故障,这个是看了点位也修不出来突发奇想直连就好了,修这东西要靠点玄学,最好是还原元件,防静电过去烧桥。不行就慢慢打值了,说不定是座子寂莫上点油给它来一发就蛋定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VCC3-DAC是正常的3.3V, 不过我还是换了个场管,因为没思路了,,,换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BDATA SMBCLK,会不会连不到桥那边呢,看中间有没有三极管,说不定不良了,看我最近修华硕B85那个帖子就 ...

SMBDATA SMBCLK直接进桥没有其它原件,而且波形及电压都正常,,,谢谢你。

网友D:
我这网络,发了两次没发出来。上假负载打对地值,或者查下DRAMPWROK(PG),感觉像是CPU没有识别到内存模块,或者是检测不到内存,H81(8系集成在CPU内存模块,优先排除断线)

网友D:
对了,给你个神图,祝你一击必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网络,发了两次没发出来。上假负载打对地值,或者查下DRAMPWROK(PG),感觉像是CPU没有识别到内存模块 ...

DRAM_PWROK电压有的,1.5V分压过来的1V左右,不过没测波形不知这个信号有无波形,在桥旁边的分压电阻没的。感谢你的回复。。。假负载没了,好多年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给你个神图,祝你一击必杀

你好,主电压及基准电压都正常,SPD和VTTDDR也正常,CLK和DATA的电压波形也正常,不过阻值没打,明天打一下,今天下班了,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多洗刷刷内存槽,刷BIOS(最好M B都刷刷),SMBUS打值 抓波,观察主板是否有腐蚀 断线,不行就扔

网友:
不会是你cp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