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1-12-21):
暗影精灵4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是显卡挂了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先测硬盘坏道和报错信息,没问题的话做个系统试试拜

网友:
蓝屏,确实是比较头疼的问题。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换硬盘,内存。不行就是CPU

网友:
显卡坏了能开机么

网友:
系统的问题,不要装GHOST系统。

网友:
Cpu最有可能

网友:
先排除 内存 硬盘  CPU 的概率很大

网友:
cpu挂了。hp游戏本换过两三个了

网友:
送给专业维修的修吧,有些钱不能省

网友:
先干内存,然后干硬盘,最后干桥和CPU

网友:
蓝屏,代码,估计CPU出错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cpu挂了 百分百

网友:
大概率是CPU挂了!

网友:
大概率CPU核显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个内存 拔掉硬盘 在进PE 如果蓝屏基本就是CPU挂逼了

网友:
Cpu问题 更换

网友:
应该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