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110-4s r2.0 bios

楼主(2021-12-22):
从原机主板编程器提取亮机bios.

论坛搜了下同型号bios,都不能正常使用独显。另附上修改logo版本应该支持6.7.8版本,手里只有7代u,测试除了独显其他正常。希望有高手能修改下。

网友(2022-04-09):
什么密码,原机bios密码是原bios自带的。

网友(2022-07-11):
请拍个主板全图好吗?

网友(2023-02-21):
好东西,下回来试试

网友(2023-06-13):
下回来试试

网友(2023-10-02):
赞一下下回来试试

网友(2024-04-21):
能不能用,下来试下…………

网友A(2024-07-11):
i38100正常,先用原cpu开机没问题,又换cpu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i38100正常,先用原cpu开机没问题,又换cpu可以正常开机

不要刷不要刷,试了两块主板,cpu确实是可以用,但是网卡识别不到了,pcie网卡也识别不到

,我准备再找一块主板用编程器保存下来bios自己改一下微码了

网友(2025-05-13):
我的主板型号是h110-4s v:2.0.. 比你的多一个点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