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脱锡

楼主(2021-12-22):
半天脱不平,连成球了,头大

网友A:
烙铁不行吧

网友:
用刀慢慢的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不行吧

温度400了 还是很难脱 涂了好多助焊膏

网友B:
温度不够,前边贴子里有老师傅建议200风木仓吹,然后同时用烙铁拖,烙铁最好刀口的能沾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够,前边贴子里有老师傅建议200风木仓吹,然后同时用烙铁拖,烙铁最好刀口的能沾锡就行。

谢谢,好像是温度不够,放预热台上加热啦一会好脱了

网友:
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

网友:
用点助焊膏,好一点的

网友:
温度不够,可以风抢烙铁一起上

网友:
你那核心怎么拆下来的  ?

网友:
放预热台拖,别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