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好坏如何判断

楼主(2021-12-22):
BIOS芯片用编程器擦除,查空,校验,写入过程都都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报错,BIOS程序也是官方原版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刷入后上机无法亮机,从其它同型号主板上拔一个下来是可以亮机的,所以主板也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主板BIOS官方有改动必须升级,所以连续2块重刷官方升级的BIOS程序后都无法亮机,第三块就不敢 在刷了,难道是刷的时候芯片坏了么?

网友A:
把能用的BIOS文件 备份出来  刷到不能用的BIOS上  不就行了    应该是BIOS文件的问题

网友:
写入BIOS程序后,在用编程器读出写入的程序,发现读出的程序无法打开,几乎是空的,只有少量的字符

网友:
BIOS芯片是SST25VF08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能用的BIOS文件 备份出来  刷到不能用的BIOS上  不就行了    应该是BIOS文件的问题

是这样操作的,就是不亮机,能用的BIOS芯片直接拿过去可以亮机,重刷就不亮了,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一定要用原机Bios芯片刷写。要么编程器不支持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原机Bios芯片刷写。要么编程器不支持此芯片。

是用的原机BIOS芯片,编程器也是支持的,所以搞不懂了!

网友(2023-09-05):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