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881p 芯片型号或图纸

楼主(2021-12-22):
查询不到相关信息。哪位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14577093ZztJrF&id=640135482534&ns=1&abbucket=20#d ...

谢谢
为啥我搜 丝印88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为啥我搜 丝印88 找不到。

是你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结果太多了。网页版淘宝14页结果,每页多达48个,大部分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如果你用丝印 88 RT做为关键词就容易多了。RT的芯片很常见,一看这样的丝印就能猜到是RT的芯片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谷歌浏览器
我的现在也是,不知道是安装了油猴插件还是什么原因
谷歌浏览器淘宝搜索,好多都搜索不到,现实没有
换一个浏览器,或者换成手机搜索就全都出来了,郁闷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