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奇怪问题

楼主(2021-12-22):
描述下现象:开机,屏幕没有反应(黑屏),CPU风扇、电源风扇等都正常转,无报警,键盘灯亮,集成显卡(HDMI和VGA都试过,都不亮,显示器确保没问题)。
已经处理测试过的办法:
1、清理灰尘,无效!
2、拔掉内存开机,主板报警。
3、清cmos,跳线或者扣电池短路2种都尝试过,还是一样!
4、最小系统(保留CPU、内存、电源、显示器),同样的开机不报警,显示器不亮。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昨天借朋友的独立显卡测试了一下,点亮了。
现在确定了,要么主板的输出接口坏了(我感觉可能性非 ...

G630自带核显的,但是CPU自带的核显坏掉几率几乎为零,检查下CPU和主板卡槽有没有接触问题,如果没有,就是主板的核显输出部分有问题了,我觉得这配置没必要折腾了,30-50元买个亮机显卡凑合用了。

网友B:
赶紧送给专业人士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送给专业人士看看

一台老电脑了,就是不想花钱维修,才求助的。

网友:
这些是基本维护方法 主板有问题这些方法都是无效的

网友C:
跑码了没?要看跑码 停码的情况才好分析啊。
测下CR2032电压,低于2.9V 换电池试试,有些华硕早期的主板 电池没电也点不亮的。

网友:
这应该是用户,呵呵

网友D:
不报警也可能你主板上根本就没有报警喇叭。有配件就尝试代换排除,CPU扣下来重新按按。基本供电,BIOS三板斧先搞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跑码了没?要看跑码 停码的情况才好分析啊。
测下CR2032电压,低于2.9V 换电池试试,有些华硕早期的主板  ...

纽扣电池看过,电压足的。
跑马是指诊断卡?我没有那玩意,某宝也看过,要100多一个,问题是诊断出来后,主板问题的话,我就不修了,6、7年前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报警也可能你主板上根本就没有报警喇叭。有配件就尝试代换排除,CPU扣下来重新按按。基本供电,BIOS三板 ...

有喇叭,内存拔了就报警,CPU没拆,等会我试试。
基本供电,BIOS三板斧,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看过,电压足的。
跑马是指诊断卡?我没有那玩意,某宝也看过,要100多一个,问题是诊断出来后 ...

诊断卡15元 ,如果你修的少也可以不买,但是诊断故障会更难,拔掉内存会报警的话,至少电源、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可以排除了,不亮机的时候,键盘Num按下是否能切换大小写 灭灯?能切换的话,必定是核显部分问题,如果Num不能切换,极大可能还是内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15元 ,如果你修的少也可以不买,但是诊断故障会更难,拔掉内存会报警的话,至少电源、CPU供电和内 ...

15元的是那种老款的PCI插槽的,我电脑只有PCI-E x16和x1的口,要支持PCI-E的,我看都要100以上。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能发我看看么,截图或者店名。另外,内存我拔下来,插公司电脑,可以正常开机,说明内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看过,电压足的。
跑马是指诊断卡?我没有那玩意,某宝也看过,要100多一个,问题是诊断出来后,主板问题的话,我就不修了,6、7年前的机器了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的确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15元 ,如果你修的少也可以不买,但是诊断故障会更难,拔掉内存会报警的话,至少电源、CPU供电和内 ...

大神,昨天借朋友的独立显卡测试了一下,点亮了。
现在确定了,要么主板的输出接口坏了(我感觉可能性非常小),要么CPU的核显坏了(这个可能性应该很大吧)。
现在除了独立显卡,或者换CPU就能解决了。
CPU还是奔腾的G630,是不是直接换个带核显的二手i5或i7划算一些?预算300以内。
电脑平时基本也不用,因为有Mac,平时小孩看个学校的视频用用,或者有些只能在windows运行的软件用用。也不玩游戏。

网友:
说下个人意见,当你确诊是因为核显点不亮的时候,最早排除的就是CPU,CPU只要没动过核心,仅坏核显的几率是为零的,即便动过核心,仅坏核显几率也极低,但是CPU和主板之间的触点接触不好的话,是有可能只“坏”核显的,因此我觉得首先检查CPU和主板卡座的接触,看是不是有硅脂。
如果排除接触,那就一定是主板的VAG,HDMI输出部分有问题,核心显卡在CPU内部,所以不用去怀疑南桥,你用独显能点亮,所以不用去怀疑内存和供电,那就一定是主板显示输出有问题了。
如果你VGA和HDMI都没得输出,那一定是HDMI前面有问题,因为VGA是通过数字信号模拟出来的,建议看下HDMI和CPU之间的走线,贴片有没有明显的损伤,比如掉了个贴片电阻什么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建议三五十快买个亮机显卡凑合用。
亮机显卡用处很大的,以后用来亮机,检测,都用得到。而换CPU的话,个人不建议,因为这故障我觉得八成不是CPU的锅,你话了CPU很大可能还是点不亮。

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