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很老的笔记本,不亮机,还值得修吗?

楼主(2021-12-22):
近20年的杂牌老笔记本,不亮机,没有图纸点位,主板有19.5V,还有个3.3Ⅴ,但待机3v和5v没有,哪位大佬有pdf和点位可以提供吗?本人小白,偿试修修看。

网友:
这本子当年不便宜吧,土豪才能买得起。

网友:
本子主人说大概七八千吧

网友:
还是一代内存呢

网友:
是一代内存,电压2.5V

网友:
这种老机器一般3 5 V 待机应该先出来!

网友A:
测了一下,待机芯片LTC3728EG应该是坏了,淘宝上这个芯片太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待机芯片LTC3728EG应该是坏了,淘宝上这个芯片太贵。

芯片有无短路,会不会是3v5v 330滤波电容坏了 导致没待机

网友:
大图高清,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无短路,会不会是3v5v 330滤波电容坏了 导致没待机

感谢指点,回头测测看

网友:
客户愿意给钱就修

网友:
一般接到这样的机器,直接放弃,没有意思

网友:
这个算老了,估计修好,也是当纪念

网友:
直接垃圾桶。

网友:
有钱就值得修没钱就卖废品

网友:
修好以后可以20块钱卖给收废品的,额,提醒一下,坏电脑收废品的也要,价格一样

网友:
你这么说太打击人了啊,但屏也值20吧

网友:
这个还能干嘛!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在说

网友:
华宇邦甲 广告宣传对标IBM 最后还没起步 就倒闭了

网友:
待机芯片线性出了没,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客户愿意出钱就可以修,

网友:
各脚电压实测见图,只有附近一个0欧电阻R319两头阻值为0

网友:
LTC3728EG有供电,线性输出应该不对,好多脚位电压电压都不对,应该是坏了

网友:
卖给收就见得100块,

网友:
还可以卖一百多的

网友(2022-02-17):
家访时间到,就你会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