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里给个电压,待机得3v和5V就消失了,

楼主(2021-12-22):
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大佬帮忙看看,这个5V是Mcu待机发出来的,现在不出5V,我用万用表测这个第五脚,控制脚,这个待机得3V和5V就被关闭了,大概哪里有问题,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管子,除了2脚3.3,其他脚都没电压

网友A:
楼上发错了一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发错了一个图

没事,给你们看看我的猫

网友:
pu7008电压
1脚3.3
2脚12V
3脚 0.27v
6脚3.3V
5脚0v
4脚0.5v

网友:
吆,这图不赖

网友:
还是狸猫可爱呀

网友:
调皮,不挑食,什么都吃,比较好喂,不矫情,抗病,我感觉挺好得,

网友:
不清楚,望高人解答。。

网友B:
Q7007A和B是双NMOS管,
SL1_PWR_GOOD_C和SL1_5V_PWR_EN,任1个高电平目的都是拉低SL1_PWR_GOOD_R。

其余没看懂,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Q7007A和B是双NMOS管,
SL1_PWR_GOOD_C和SL1_5V_PWR_EN,任1个高电平目的都是拉低SL1_PWR_GOOD_R。

其余没看懂,帮顶。

哦哦,谢谢

网友:
这个Q7007,Q7009目的应该是去电弧,属于保护电路范围。

网友C:
大哥,这里是1.5V开启信号。输入,你3V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里是1.5V开启信号。输入,你3V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应该是1.2给CPU的供电有问题,那个芯片输入脚应该是12V,和信号开启脚en相连了,我单独给信号输入提供3V电压,芯片输入脚也有1.2V电压了

网友D:
ec这事pro4吧只要旁边电感有3.3就换ec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里是1.5V开启信号。输入,你3V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这个是5V开启电压,电压应该是3.3V。不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这事pro4吧只要旁边电感有3.3就换ec就完了

不是,EC,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EC我换过了,这个主板毛病很多,1.8v没有,还有地方断线

网友:
这只猫不错,可可爱爱